IBM X40板载内存有问题

楼主(2009-04-08):
今天刚接到客户台IBM X40的本子,客户说用得时候花屏就开不着机拉,我装上测试卡开机,原来是过不了内存.内存是板载的,请问各位高手这种机的板载内存可以拆掉不要吗?
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好有意思啊!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哦!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上面的内存芯片都换掉!还最后先刷一下BIOS!还有那个内存的SPD.

网友:
板载内存上有SPD吗?

网友:
这个不能拆的,要换最好找同样的板上面的换。

网友:
最好不要拆 难搞

网友:
花屏不开机是显存的问题大,另外,你的测试卡准确吗?
电流是多少呢? 有没有使用示波器看波形? 另外,不过内存也和北桥有关,有没有测试对地阻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