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8主板不触发

楼主(2009-04-08):
848主板不加cpu通电自动加电,加cpu通电不自动加电,触发后风扇转一下就断电,cpu供电管是85L02h,是否是它的问题。

网友:
求85L02h参数和代换原则

网友:
很难说看下电源管理 一般电源部分的都可以差不多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主板?不同主板判断不同啊,请详细说明!

网友:
杂牌的,没有标示,4个85l02H的管子红5v供电,复位信号也不正常,有复位信号,但不复位.

网友:
85l02
BVDSS 25V
RDS(ON) 6m
ID 85A
你可以把它拆下来检测,它附近有没有8脚电源IC,用70N0也能代替,就是ID小了点,才70A

网友:
没有,附近有个大点的ic。

网友:
我把cpu供电管都拆了,不带负载加电,发现AGP插槽附近的15N03(一共2个)管很烫,换了个45N03,加电还是发烫,确定45N03是好的。

网友:
看北桥的对地阻值,太低就是北桥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