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UT71C和UT81B朋友请进

楼主(2009-04-08):
本人想买一个万用表能测32.768的晶振。。。看中这两个表。。。81B只能测试10M就有一个波型。好像没有前者好。。用过的朋友给点建议。。。或者是推荐一款能测试的。。价格在700左右都可以。

网友:
测不出的  你要700买表测32.768  就是浪费  我买的vc 97 113元 频率30M  都测不准的

网友: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仅用一般的品牌好的表就行了,真有特殊要求,估计700米买不到能准确测量晶振,估计够呛!!

网友:
我就想买个表能测试出来。。价格差不多可以接受的呢。。。主要是方便。。不像示波器那么大。出门不是很方便。。UT71我已经考很久了。就是没出手。不知道买了值不值。。

网友:
我买的是UT71E 带测功率的 这个基本是UT最好的表了 质量很好 我以前的UT70B用了6年都非常的耐用  数字表买好点的没错 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蜂鸣的功能,觉得不是很方便,总体还是非常好的 UT71E我都买了快2年了 买的时候960带票

网友:
如果用来维修,无论怎么比较81B是带示波器功能的。比一般万用表功能强些。多花将近200元是合算的。
如果一般考虑,同意3#楼的说法,买一个一般的品牌好的表就行了。

网友:
谢谢张老师的回答。。。那我就还是买个81B算了。。主要是只能测10M好像太少了点。别的晶振都测不了。有点不爽。。那个71C又测不出来。。这两个功能要是合并那就爽了。。不过价格也会贵上天了。

网友:
81B的频率是10HZ-10MHZ 的 电容测量最大只能到100UF  直流电压精度+_0.8%+8   71C 频率40HZ-400MHZ  电容至40MF 直流电压精度+_0.025%+5  你可以在网上找找具体参数 81B 8MHZ的带宽我觉得没有什么用 建议还是买71C 精度很高 81B的除了有示波这点功能 其他都比较垃圾了

网友:
UT71C用交流档可以准确的测出32.768的晶振,用频率档测133M的外频都能测出,至于买哪一款那就看你自己的需要了。

网友:
楼上的你是不有这款表啊??要是真的能测出来。。。那这款表就太爽了。。基本上什么功能都有了。。

能简单的说一下你的使用结果吗?

网友:
我有UT71C这款表,完全可以测32.768晶振,我试过好几块的不同芯片组的主板,32.768晶振的频率,intel主板这个晶振的电压低,很多频率计是测不出这个频率的,更不用说一般的万用表了,但是UT71C是一款真有效值的表,交流档频率范围为100KHZ,所以在测交流的时候可以直接读出频率,频率档最高可以测400M的频率,电容档最高可以测40mF,功能很全。

网友:
我心地飞翔   太感谢你的回答了。。呵呵。。。。。用这款表。。示波器都不是很需要的了。。。。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