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源所有的,电压都偏低,能调吗?

楼主(2009-04-08):
我的电源发所有的,电压都偏低,怎么调
电源

网友:
检查电源里的电容是否老化!!!!!!!!!一般更换就行

网友:
不可以调的,如果调得不对会炸的

网友:
卖便当
兄弟,你这是蒙外行呢

网友:
有些好的电源带可调电阻把

网友:
你们那里的市电正常吗?

网友:
在494块1脚对地并联一只20K-40K电阻即可,具体电阻大小根据你原来电压差的多少。

网友:
明显的推动问题,换494。

网友:
谢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