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进不了BIOS

楼主(2009-04-08):
一块华硕主板型号为P5B   进不BIOS 没有提示按F1或者其它的键。 出现CMOS时间。报错。然后15秒自动断电。  再开也是这样。 换了IO芯片也是如此。还有就是想刷下BIOS可是BIOS芯片是八脚芯片的。 不知道是不是BIOS有问题的了。 麻烦各位了。

网友:
估计是CPU插座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题先刷下

网友(2009-12-01):
可能是风扇报错
有些主板风扇报错就会出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