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5314断电

楼主(2009-04-08):
SONY PCG-5314用电池不会断电,用电源盒进到系统一会就断电,有时能用一个小时,不插硬盘用电源盒就不会断电,换过电源盒
硬盘

网友:
看看硬盘接口是否松动,虚焊啊,还有硬盘接口的数据线。

网友:
如果是出现在硬盘身上,那为什么用电池就不会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