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 诊断卡 跑 10 11 11 10 循环

楼主(2009-04-08):
845主板 诊断卡 跑 10 11 11 10 循环 能是哪里的故障?
主板

网友:
是什么主板,接蜂鸣器能叫吗?不是检测不到内存吧

网友:
先洗下板吧,南北桥,CPU座都洗一下,在把诊断卡换个PCI槽看看,在看内存,AGP,CPU供电压都正常不,以前见过内存不过和IO坏来回跑码的,

网友:
刷bios,换i/o

网友(2013-08-18):
你这个好了吗?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块 双敏的

网友(2013-10-05):
按时序一点点来

网友:
我不懂,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