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主板液晶屏接口处没有3.3V供电,高手进来看

楼主(2009-04-08):
T21  笔记本,开始是暗屏,我测试灯管,高压板都是好的,屏线也是,后发现,主板的F5保险,开路,换后显示正常,不过一会开机又这样,测试发现16V 供电没有了,不过保险没坏啊,我是用0欧电阻代换的啊,现在我又测量给屏供电的3.3V也没有了啊,所以屏放那也没用了 啊,高手说说我应该从那下手,给屏供电的3.3V 谁给的,还有16V 经什么过来的啊

网友:
16v是从保隔过来的。3.3v应该是高压板的开关信号。你可以从屏的供电接一个线接在高压板的开关脚上。16v你看看他是经过两个场管过来的。你查查吧

网友:
IBM  T21   主板给屏供电的不是5 7脚吗,没有3.3V供电啊  高压板供电16V   我看了有一个F5保险,不过没测出这个保险是哪过来的啊,我到测试两个管电压正常  16V 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