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OSD菜单就是不显示

楼主(2009-04-08):
飞利浦的107S7,接到的故障是接不接主机都是开机亮绿灯,能调出OSD菜单,亮度也可调,就是比正常时偏暗.关机时屏幕中间有亮点出现几秒.量G1-27V,G2159,RGB三枪63V,灯丝5.93V,接下去不知道怎么修了,高手指点

网友:
换按钮。
调对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