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V供电处电压不正常有请教午夜梦回

楼主(2009-04-08):
原机显示不亮屏,拆开后发现如抓图处所圈电容鼓包了,此处26V电压是供给行推动处的(附全电路图),更换后显示正常,但测得箭头(也就是原电容处)电压奇怪。开机一刻,电压是负的,由负电压慢慢回零,后升到正常值+26V(实际值越过些数),怀疑是这原因导至该330UF/35V电容坏。但因对这机工作不熟悉,请教。

长虹 B2113.pdf

网友:
B4出现负电压是不正常的,但是负载电路中并没有负电源,所以问题还是出自于电源本身。我怀疑是VD553有问题。检查一下VD553是否异常。如果使用的是数字表,建议你直接更换VD553一试。
这个电源在电视机中很常用,最早出现于三洋的A3机芯,所以也称为A3电源。B4 26V用来给行推动及场输出供电。

网友:
谢谢你兄台,VD553是一只二极管,不会是它出现问题吧?我用的是指针表。我现在再拆开看看。一下回下一贴。

网友:
刚查得VD553没坏. 反向阻值在10K档没反应, 再测该处电压正常了,不知何解,放了几天也没怎动过.

网友:
VD553热稳定性问题,经烙铁焊接受热后性能回升,建议更换

网友:
刚刚装回去了, 不想再拆了,等再出问题的时候再换它了.

网友:
A3电源还有一个二极管故障率较高,就是开关管基极电路中的VD517,故障发生时电源输出电压不足或停振,在路测量时其正向阻值稍稍偏大,往往焊下测量后装回电路,电源又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
楼上所言极是,建议更换。

网友:
好的,  谢谢高邮翔飞 和午夜梦回 两位兄台指点. 在其它电视板相应地方随便找个装上就可以了吧?

网友:
用于场供电整流的都可以。

网友:
又有一台TCL的29寸请教, 屏如图所示

图纸:

网友:
检查枕校电路。

网友:
我也知道是枕校电路问题,但是枕校故障多为放大,但它是缩小的,查得枕校管C极为负电压,

网友:
检查一下C356,50V4.7U电容。
如果损坏,不可以用普通电解电容代换,使用普通电解电容很快就会因发热损坏。需要找低内阻的电容器。若找不到可用薄膜电容或电磁炉的5U电容器代换。

网友:
你已经测到枕校放大管Q353的C极为负压了,这电压明显不对嘛,怎么不往前查呢,追查电压不对的原因呀,比如楼是提到的C356处的电压,L401等元件。

网友:
谢谢俩位,因没空余时间,所以一直放下没修。《如果损坏,不可以用普通电解电容代换,》,但看到电路图中的,它原本就是电解电容吧?为什么不可以用一样的代呢?电磁炉的5UF电容是高压无极电容,可以用在此处么?

网友:
原电容器虽是电解电容,但是体积却比普通电解大上许多。这是低内阻电解电容,以降低工作时的发热量。
使用普通电容,开机一两分钟内电容器便会有很明显的温升,如继续使用不久将会鼓包爆浆。
电磁炉的5U电容可以用来代换此电解电容,耐压只是说明此电容能够承受多少多少V的电压,其可以使用在此极限耐压之下的电路中。同时此电容亦是工作在大电流的环境下,很是适合代替电视机中的枕校电解电容器。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需要想办法固定电容器,并用导线将电极接入线路板。
当然能够找到原类型的电解电容器那是最好,换上去就OK。
至于此故障是否因此电容造成,还需要兄台仔细检查才知。但是此电容器是故障高发部位,若厂家选料缩水,很容易造成电容器失效或漏液,仅供兄台参考。

网友:
谢谢,此电容失效或损坏会导至图像压缩吗?D1499管的C极电压出现负值,还有其它故障的可能么?

网友:
目前未遇到过此类电路枕校管C极电压为负压的现象,所以只能是猜测。
个人觉得,D406较为可疑。常见的情况是D406击穿,行幅是增大的。但如果此二极管开路会有什么影响,则未遇到过。D406与D405同样起阻尼的作用,如果D406开路,是否会导致D405、D406连接点出现不应有的脉冲,从而引起枕校管C极出现负压?这个只是猜测,有待兄台查证。
枕校电路元件不多,这个故障应该不难查的。

网友:
好的,一修好即回应,谢谢

网友:
昨天已把电视修好,问题果然出在D406,上次看的时候没细看,这次有目的细看一下果然D406烧断为2半了,D406印字已看不清了,大小像IN4001,但用于这里的应该是高速快恢复二极管,为安全起见,手头上正有BY459,代换上去后开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