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500G 没有CPU供电请进

楼主(2009-04-08):
手上有一板没有CPU供电 第一次修这板没有思路

有朋友碰到过这个问题嘛> 加焊过CPU供电芯片MAX1532A   (要不要换一个)
国为没有思路别的什么也没有动过喃

网友:
没人碰到过嘛???

网友:
去下个PDF看下吗,看下IC是不是好的

网友:
查到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时钟  时钟晶振不起振
换了一个晶振也不行
时钟芯片没有所以没有换
可是有个问题 没有时钟 会影响CPU供电嘛????
现在是没有CPU供电
我测了别的好板子 在不装CPU的情况下 时钟晶振都是起振的
请问一下朋友们(时钟 和 CPU供电 有关系嘛? 也就是说时钟坏了 CPU供电芯片就不会工作?)
谢谢帮解答

网友:
我只知道有的CPU供电芯片上有“时钟允许使用”引脚,输出到时钟芯片的,但我也不确定时钟芯片坏了会不会引起CPU供电问题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你按顺序查啊
先把供电修出来 时钟自己就有了
U的供电没有 你先看下是不是别的单元电路没工作的,如果其他某个供电没有也会对U的供电产生影响的,如果其他都好的那么要查U 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与IO芯片有关系啊    修过一个

网友:
北桥上的几组电压是否满足,看下CPU供电上管有无电压,如无则可能是有上管短路保险断,再就下个芯片资料对比测电压看是不是CPU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看一下pdf的图纸仔细查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外围原件,看一下是几路供电的cpu供电有一路有问题都不输出的。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具备就换芯片
不具备就查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