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时间跑的特慢

楼主(2009-04-08):
故障:开机时没插电池,突然掉电了!开机自后时间就会自动回归,BIOS不报错。比如时间设置为5.00。到6.00的时候刚跑到5.59的时候就变成了5.01了!!怪病

网友:
换个32.768晶振。不行换南桥。

网友:
好了,已经修复了!换了32.768的晶振OK了,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这个是实时时钟来的,就是在关机的时候它也工作的,由BIOS电池供电,用来保存时间之类的。

网友:
实时时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