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记不住时间

楼主(2009-04-08):
不断开总电源是正常的,断开总电源就有时开不了机,有时是出现以下信息:
floppy disk(s) fail(40)
cmos chechsum error -pefaults loaded
warning!insert key pressed or clock GBN watch Dog Reset
please enter them in setup,and save the settings before exit

按F1跳过,按DEL设置(英文,但我知道意思)
有时候不是显示这些,但还显示
按F1跳过,按DEL设置,进CMOS看,软驱是屏蔽了的,所以什么也没改,就保存出来,重启就正常了
有时是断开总电源后开不了机,红灯亮一会又灭,亮一会又灭,反复,CPU风扇一转一停,一转一停的,显示器不显示,把CMOS跳线短路了以后,再开机就可以开机了
手机,因为这个问题换了一次主板,型号一样,但故障依旧

有时是主机听起来像是正常启动时的声音,风扇也正常转,但没有显示,重启就正常了

有一次我断开总电源,把显示器数据线,鼠标线,键盘线,音箱线都拔了,打开机箱,把硬盘电源线,数据线拔了,其它不动,放了几天,再组装好,正常启动!奇怪了!是什么东西坏?我开过电源,很明显,有修过的痕迹(有手工锡焊的痕迹)

电池换过N次,故障不变,如果换电池能解决问题,我就不用到这里来问了,电池座也刮过N次,反复测量,接触良好!
如果主板有问题,那原来的那块主板有这样的问题,换了一块同型号的,回来也是一样的故障,我的意思是,两块主板都有这样的故障,可能性太少了吧

网友:
换换COMS电池看看还会不会!

网友:
这是很明显的cmos电路问题

网友:
换主板电池吧,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主要是COM电路的问题。测量跳线上的电压是不是和电池电压差不多。低了不行的,

网友:
COM电路有问题!电池的电压只能让机子记动起来。可能是电压过低

网友:
电池换过N次,故障不变,如果换电池能解决问题,我就不用到这里来问了,电池座也刮过N次,反复测量,接触良好!
如果主板有问题,那原来的那块主板有这样的问题,换了一块同型号的,回来也是一样的故障,我的意思是,两块主板都有这样的故障,可能性太少了吧

网友:
给你个贴子看下~~~~
对你绝对有用处~~~~~

好好看看去吧~~~~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extra=&page=1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下,不行查下cmos电路!

网友:
保存不了时间,查COMS电路,刷BIOS

网友:
两块板子都不行啊,有这可能!

网友:
时钟电路有问题吧,还是CMOS电路有问题呢

网友:
可能同样的主板出现同样的问题比较多吧,不知你两块主板是否都是二手的。如果是二手的话,出现同样的故障就不足为怪了。建议你买块新的同型号的主板。

网友:
谢谢板桥医院

网友:
把主板信号线全部拔掉,直接短路开机针脚看机子是否正常。如果是不记忆时间,确定是主板COMS电路的问题了,电池没问题,查一下COMS跳线看是否正确,再不然你把南桥旁边的32.768的晶振和俩脚的谐振电容换掉,可能问题解决了!

网友:
意见同上意见同上

网友:
把电池座加焊一次,我以前就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CMOS电池,南桥

网友:
查CMOS电路,看下跳线上的电压跟电池是不是相差好大,一般可能是漏电造成的,也有可能主机供电不正常,BIOS存储块损坏也有可能

网友:
CMOS电路,刮下座子,再查下与之相连的电容,抠掉,贴片电容容易性能不良

网友:
主板集成显卡维修
一、主板键盘、鼠标口维修

说明: 1、4针是信号线,对地打阻值数值600左右,且相差不大,6针为供电脚,大多由电源红线提供,有时也会通过跳线再与供电相连,其它针为地线或空脚

  上图是键盘、鼠标接口的电路图,紫线供电是为了实现键盘开机,网络唤醒,挂起到内存等功能(跟开机有关的电路都是由紫线供电)
 2、键盘、鼠标口损坏检修
  (1)、如果对阻值比正常值高,屈向于无穷大:查电感、保险(故障率高)、I/O、南桥(故障率低)、跳线
  (2)、比正常值低,屈向于短路:查电容、I/O或南桥
  (3)、如果对阻值正常,可能为接口、BIOS、I/O或南桥损坏
二、主板USB接口

说明:  1针为供电脚,大多由红线提供,因此常与鼠标键盘的供电同路,2、3针为信号线,对地阴值500左右,且相差不大,4针为地线

  上图是USB接口电路图,USB口大多由南桥管理,在主板能点亮的情况下,南桥较少损坏,一般是相关的电容、电感、保险损坏引起的故障
三、COM口

说明:1-4、6-9针为信号线,对地数值1000-1700,5针为地线

     如果COM口不能用,更换相关的电容或串口芯片
四、打印口(LPT)

 说明:1-17针为信号线,对地阻值600左右,18-25针为地线

 打印口(LPT)不能用,一般是相关的电阻、电容、二极管引起的,如果热插拔打印口引起主板不亮,一般为I/O损坏
五、IDE口(硬盘、光驱接口)

说明: 1-9、11-20、22-29、36-39为信号线,对地数值600左右且相差不大,其第1针为复位信号测试点,对地数值与其它可能会相差很大,可通过测量电压跳变来判断好坏,第20针、27针可能为无穷大,为正常现象,其它什为地线或空脚

 IDE的故障由信号线与南桥之间所连的元器件引起,别外南桥虚焊、实时晶振损坏、BIOS出错、软件设置错误、主板供电滤波不良等也会引起类似IDE故障
 FDD软驱口所有信号都与I/O芯片相连,FDD口不能用多半是I/O芯片损坏,应直接更换I/O芯片
 六、集成显卡电路

说明:上图为主板集成显卡的底视图,1-3针分别为红、绿、蓝三基色,对地数值75-180;13、14针为行场同步信号,对地数值380左右;12、15针为标识脚,其它针为地线或空脚
维修方法:
      1、主板在内存被检测通过,或都插PCI显卡能亮的情况下集成显卡不亮再检修。
      2、集成显卡一般集成在北桥内部,如果是以上情况则北桥损坏较少,一般是从接口到北桥之间的电阻、电感、二极管(型状像快恢复二极管)损坏,以及BIOS出错、北桥虚焊引起的故障

网友:
先检查查CMOS电路,看下跳线上的电压跟电池是否相差太大,一般可能是漏电造成的,也有可能主机供电不正常,BIOS存储块损坏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