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9-04-08):
请问一下:方正17液晶显示器,在开机几个小时后,就会出现黑屏的现象。把开关关掉,等会再开机就又可以使用一会。。。这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高压电路出问题

网友:
我折开后,发现电源板温度高的不行。。。屏幕挺亮的,。。。。。。急。。。。在线等。。。

网友:
电源部分有轻微短路,要不就灯管打火

网友:
和高压板没有关系,
把电源部分的共电电容换掉

网友:
我现在把电容都重新换成新的了。25V,470UF的,现在正在试机呢,不知道怎么样呢。。。

网友:
电源滤波电容老化,容量减小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的,,,,,,,,,把电源板上的电容换了就  OK了...有时候是电容失效引起的,,,,,,,,,

网友:
我认为是哪个部位发温太高引起的,主查发温比较高的部位看一看

网友:
换输出部分的电容,12伏和5伏的,

网友:
都换过了,不行啊。。。发现是屏幕上方的灯管温度过高,确定不了是电源板的故障还是灯管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王大修 -10 基地严禁灌水,下次严惩! 参照: http:/

网友:
应该是AOC代工的,高压板的升压部分脱焊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更换灯管试试!

网友:
灯管温度不正常先换了试试。应该是灯管接线氧化接触不好打火引起的

网友:
回答的不错  努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