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53FPC 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9-04-08):
整个电源板无直流电压,交流电压都有的。知道是什么坏了吗 ???
显示器
DELL

网友:
电源初级部分没有工作嘛。

网友:
桥堆啊,查查看可能有惊喜,桥堆就再220V后面,长方体的,有一个角却了

网友:
查主滤波电容有无300V直流电压,无:查前端电路。有:查后级电路,重点启动阻容

网友:
桥堆中间两脚测有220V 两边都没有电压

网友:
整流桥AC端子有电压,输出无,无非两种情况:1后级短路,2整流桥内部开焊。第一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因为后级这样短路,保险和整流桥早炸了!如果排除了前后级那么只能是桥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