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

楼主(2009-04-08):
优派 Q7B 开机用半个小时后,屏幕在闪。用手拍几下又好了,到底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哪虚焊啦!
急~~~~

网友:
肯定是虚焊了。

网友:
底到是哪虚焊呀

网友:
电源板,高压板,重点查

网友:
屏幕有一竖竖线在闪,拍了一下就花屏了,再拍几下就好了。
主控的IC有没虚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