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无显示的显卡怎么刷BIOS啊?

楼主(2009-04-08):
对无显示的显卡怎么刷BIOS啊?是不是要个设备啊,我有个280U不知道可不可以啊!请知道的高手朋友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
280U可以涮的。

网友:
恩,完全可以的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设备能不写BIOS,有知道的回个~

网友:
这个可以用 再买一个8脚的座子就可以把BIOS放进去编程了

网友:
显卡上的BIOS芯片都是25LV系列的8脚块,这个真的可以写25LV系列的存储器的吗?

网友A:
你看一下你的机器什么型号,再到网上去搜一下这个型号支持的芯片就可以了。一般这种8脚的芯片大多数都支持的。这是比较普通的芯片了。

网友:
用个PCI显卡双显示刷。焊下来刷太麻烦了

网友:
PCI卡启动
然后用Nvflash或flashrom刷

网友:
显卡上的BIOS芯片都是25LV系列的8脚块,到官方网站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