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现在主流的液晶驱动板又是哪种?

楼主(2009-04-08):
今天在网上买2025L的驱动板,卖家说现在2025L的已经停产了,现在主流的又是个什么91B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哟,怎么更新的这么快呀,有知道的朋友吗?2025L最高支持多少寸的液晶屏呀?

网友:
乐华的不错呀!

网友:
乐华的2025L由于多种因素,目前停产,这个是事实,现在市场上主流的LVDS驱动板,就是乐华的NTA91B以及鼎科的GM2621居多,支持最高分辨率:1900*1200,对于22的液晶屏(双8位 1680*1050),同样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鼎科的产品还是比较有特色的,目前都是免程序设计,可以用跳线设置不同的点屏程序,也可以写入特定的点屏程序.

网友:
今天在网上买2025L的驱动板,卖家说现在2025L的已经停产了,现在主流的又是个什么91B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哟,怎么更新的这么快呀,有知道的朋友吗?2025L最高支持多少寸的液晶屏呀?
引用 网友A:

2025默认的最高分辨是1440*900,可以支持19宽.后期的乐华,可以通过写入高分程序,可以支持1680*1050,可以支持22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