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电源接触不良求助

楼主(2009-04-08):
手头有几台ATX电源都是同一个问题
电源到主板20芯插头与主板插座接触不良
时不时不能开机
其他都是好的
用其他电源试过
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不用换插头)
怎样知道是哪根线没有接触好

网友:
明知该换的东西不换怎么搞????!

网友:
大哥,电源几十元一个,该换了,如果你想修的先看看ATX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重点看下灰线。
一般是有一条线有问题,换一条线就行了。

网友:
一般是绿线插脚涨开了,绿线与黑线短接容易出现此问题,将它的管径收缩一点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