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的电源不能用在一般的主板上?

楼主(2009-04-08):
我有两个品牌机上拆下来的P4电源,一个是联想机上的,还一个是ACER机上的,用在原来的主板上就可以,用在一般的主板上就开不了机了,是为什么?我看上面只是少了一根-5V的线,这个有影响吗?
开不了机

网友:
标准的ATX电源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通用的啊 我经常把单位品牌机电源 换个垃圾的上去啊 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是说品牌机的主板可以用一般的P4电源,但一般的主板就用不了品牌机的的电源,有两个电源都是这样的,上面只是少了根-5V的线

网友:
都可以通用的,我有不少拆机的全汉电源,用的很好啊,没出现这样的问题,找找其他的原因吧

网友:
可以用呀,找找其他的原因吧 。

网友:
有些是这样的,品牌机的20针插座与常见的ATX电源输出有不同的地方,交换线就可以用,主要是国外的一些机器

网友(2009-06-09):
同意楼上说法,上次我就吃过这方面的亏:部分品牌机的atx接口线的位置和一般的不一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待机的5V位置。
我遇到的是dell服务器主板。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20针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只有特殊的进口的主板要求-5v 至少0.5A一般没事,通用,插上能开机就行

网友:
估计是电源好信号的 问题,我也遇到联想的航嘉放在别的机上不能用的 ,还有长城的电源有的机能用有的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