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显示器怎么烧这样呢

楼主(2009-04-08):
tcl的,冠捷出品,7klr

网友:
  我的TCL 太暗无法调节!!!

网友:
电涌的结果,保险哪去了?

网友:
我还与遇到过比你那个烧的还严重的,有三个指头那么大的洞

网友:
电感引脚虚焊烧的 不奇怪

网友:
就是虚焊引起的?重新焊焊行吧,呵呵,别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打胶引起的

网友:
拆下来,清理清理又焊上了,还能用,就是有时候稍微屏幕暗一下马上又回复正常,

网友:
呵呵 楼主让我小菜张了见识

网友:
应该是AOC的主板,用酒精洗一下。重新焊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