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4080(ZL9)黑屏,外接显示器正常,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9-04-08):
宏基笔记本4080(ZL9)黑屏,外接显示器正常,请高人指点
屏幕,数据线,高压板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后来,换了屏线接口,好了2个月,现在又出现同样的故障,加焊屏线接口,还是不能显示,请高人指点.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感觉显卡应该是好的,要不然不会外接正常,看是否LVDS这个芯片出故障,也有人曾说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
外接正常,说明显卡是好的,屏线接口加焊一次以后又出问题,怀疑还是接口的问题,手头有屏的话点下试试,先确定大概位置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上两位指点!
屏和高压板都是好的.
我现在也怀疑内部某控制屏显示的芯片问题,LVDS这个芯片具体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