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 ibm t21 外接显示正常, 接 液晶屏不显,高手进来看啊

楼主(2009-04-08):
IBM T21  笔记本,开始是开机暗屏,经查原来是灯管断了,后更换上开机显示正常,不过装上盖后,还是暗屏 ,经测量, 主板到液晶屏 接口的高压板供电16V  没有,后查原来是保险F5开路了,用O欧电阻更换后,开机正常,不过装起机器后,还是暗屏,经测量,16V 供电有时电压5V,有时1点几伏,有时零伏,而且主板液晶屏接口5和7脚没有3.3V  供电,保险没坏啊,因为外接正常,装上显示器,现在什么都没有,也不暗屏,全黑了啊,郁闷!不过MAX1632 前边一个3条腿的管子电压在下降啊,是R09好像是这样标着,两个脚都是16V ,中间脚5到6V 在慢慢下降,因没有这样的管子,不知如何是好,高手帮帮忙啊 ,以前客户就一直用外接,现在想弄一下,以前由暗屏,现在变成全黑了啊,帮着参考下,谢谢

网友:
高压条的问题大点。 代换高压条看看吧

网友:
不过主板上就没有电压过去啊,接上高压条有用吗

网友:
可能是线断了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轻易将保险用0欧电阻替换。

应该是主板电源没到屏上来。。重点查查屏线吧。。

网友:
线断的可能性很大,可能是装的不好,检查下屏线和高压的线路

网友:
用代换法来排除吧。

网友:
极有可能是你拆装的时候把高压条压断了,,细心查吧,

网友:
不行..从主板上飞线吧.....高压板要的电压.应该还是蛮好找的..我飞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