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缺色

楼主(2009-04-08):
PHILPS  CRT   107S7    缺色,刚开始却红色,量了一下线接口的地方发现红色线没阻值。从新换了一根线接上。接上红绿蓝,以及场行。各线阻值都正常。接上去试机,接上去之后显示器不显示。原装的线有好几根。除了红绿蓝.场行,还多出了澄线.踪线还有跟绿线,还有两根。最后又用原来的线接上去,发现红色不缺了,变为缺蓝色了。请教各位高手:难道是这款显示器比较特殊,和其它的不一样,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
PHILPS  CRT   107S7
什么都好,画面也清楚,就是数据线太细了,你看看里面的线,太省了,太细了
澄线.踪线还有跟绿线,是时钟什么的,没用

你如果从插头接,就不出来图像
必须不要偷懒,从里面地板上接才行,

这个线第一换的话,就有可能不显,其实也没什么特殊,

只要接好RBG 场行屏,地(全接好)

网友:
还是你的线有问题,换一根好的,要把R.G.B.行.场.地接好。行场不能搞反了。不然就不显。我就遇到过行场板子上表反的,接上后就不显示,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