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升级848主板自动断电。

楼主(2009-04-08):
就是进系统滚动条的时候就自动断电了,CPU温度正常,北桥温度正常,系统换N个了,内存。显卡。硬盘都换过了,查CPU供电正常,北桥供电正常,CPU坐.北桥以加汉。各组供电正常。。在DOS下可以正常运行。。。没思路了。。望大师们指点呀。。。

网友:
上次我遇到一块就是开机一段时间就死机,CPU温度都正常,后来发现是CPU供电管里有一个场管的G极电压的死机的瞬间有跳变,换了就OK

网友:
是XP系统吗??主板是好的吗??
升级848主板是什么意思??是升技吗?

网友:
有可能是温控信号异常

换过IO没有

网友:
I/O换了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换过了的(W83627HF-AW)

网友:
那有可能是哪个场管性能出问题拉....

网友:
谢谢楼上的热心朋友们 ,,问题解决了  原来换的2个I/O都是坏的,,换第3个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