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200sd

楼主(2009-04-08):
第一次通电没声音,紫色有5v,绿色有3.6v,短接不工作,输出端无短路,300v电容换过无效,主电源2个三极管不短路,
短接绿黑时tl494测量
4脚0v;
8脚、11脚都是1.4v上下;
12脚,不到12v
断电再通电,就有兹兹声音了,待机电压也都有,还是不能启动,
这个电源品牌机的,也没怎么用,就出了这毛病,怪哪呢

网友:
查一下电容看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
哪里的电容呢,输入的大电容还是输出的滤波呢,我知道长城的电容爱坏,可这个电源也没怎么使的啊

网友:
这个电压正常不呢,各位高人帮着看看那

网友:
同样的问题,期待中……

网友:
先看看高压部分的三极管,最好拆下来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