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内存供电引起没有时钟吗?

楼主(2009-04-08):
一块技嘉845板。不过CPU。CPU各项供电都正常,
就是内存供电有点怪。 供电和负载电压是:2.37V   和 1.18V  内存的时钟有时有,有时又没有?
是内存供电引起没有内存时钟和不过CPU的吗?
望前辈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内存供电2.37V
和负载电压2.37V
这些正常吗?

网友:
打错了,,负载是:1.18V

网友:
内存电压有点偏低
技嘉板的内存供电场管输入端的二极管容易坏

网友:
没法理解的是:就算是内存方面问题的话,那应该也会过CPU的呀?

网友:
我认为内存供电有问题会影响时钟,但内存的时钟跟北桥又有关系.总之先查系统时钟有没问题.

网友:
先回答那个管子有没有坏,还有是什么型号?玛卡有没有跑码?

网友:
大哥们。,内存它会引起不过CPU吗?
CPU各项都正常,怎么不过吗?内存起的吗?
还有一点就是板子上电用了三分钟左右北桥就有点发热。。
我拆开散热片测了下电容,还可以。都有100多的值。我想北桥应该没有坏

网友:
小兄弟,内存的确会引起CPU不过。
啥型号啊??
看你着急我就帮帮你。

网友:
技嘉的~~~~~~接到手时。板被人修过,内存供电管烧黑了。还有一个二极管也坏了,我在别的845板拆下上上去的,。会不会是我换更换不合理。。
我拆的那个板也是这种内存供电结构的。一个MOS管二个二极管构成的

网友:
845是DDR内存,供电2.5V,VTT为1.25V。内存不过,CPU会不过的。

网友:
哎,,内存供电修好了有2。5V 和1。25V了。可还是过不了CPU。。
我想问下前辈们,在CPU 内存各个供电都正常下,还不过CPU,,有几种可能会引起呢。
BIOS?
北桥?
IO?
串口芯片?
还有什么吗??
??

网友:
哦,还没说,怎么修好的。
我重新换了二次MOS管修好了。现在就还是不过CPU。。
我想问下有几种可能性??

网友:
这个可能太多了,硬件上电源、时序、时钟、复位、使能等都可能的。先确定所有电源和时钟,然后检查复位吧。经验多的师傅给出几个重点怀疑的地方吧。我还没这个水平的。

网友:
还有一个重要的CPU坐。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有问题我以前有过一条内存发烫的刷BIOS     OK

网友:
如果你的板子只有内存供不正常的话,那是有可能的!!!!因为时钟IC和内存都是由橙色3.3V直接或见接拱电的!!!!!!!

网友:
内存供电右下脚有个大的二极管坏了 电压低 我原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