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60不开机

楼主(2009-04-08):
联想旭日160不开机 开机电流不动客户只是插U盘就不亮了 我查USB2根数据线 一根正常 一根无穷大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南桥损坏了,直接更换南桥吧

网友:
二楼说的对.你还先换桥吧.

网友:
和客户把那个U盘要来,看谁不顺眼,就插谁的电脑

网友:
U口有跟数据线无穷大? 看看线路是不是断开了,没的话估计南桥就挂了
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