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优盘的问题 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09-04-08):
在电脑里面可以 显示盘符...
右击 属性 查看 显示为零 ..
啥子原因呀?

网友:
还有 我的头像 怎么无法修改呀?

网友:
我晕,你插到其他电脑上面去看下还能识别啊,如果还不行就找一个量产工具,重新刷一下,一般问题都能解决的。至于你说的第二个问题,你自己在本论坛多实践一下子,实践上好多问题都可以baidu一下。

网友:
1 系统问题
2 没格式化
3 U盘故障
4 USB口供电

网友:
谢谢 各位 好朋友!

flash 芯片 拆下来 重新焊接过(刚买的风机)!

指示灯 一直是红色!!

网友:
一般来说,U盘有物理损坏,我就有好几块,无法格式化,容量为0,

网友A:
量产工具试试

网友:
量产工具试试
引用 网友A:

网友:
我的心 在等待 天天在等待!

网友:
看看U盘的芯片型号,下载相应的量产工具.

网友:
先用相应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6楼有图呀  等待中...

谢谢各位 好朋友的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