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一电池放电短路问题

楼主(2009-04-08):
今天接到一台神州机器,具体型号忽然记不起来了,AMD的CPU,SIS芯片组,南桥为SIS963LUA,只有适配器开机使用一切正常,但单用适电池或适配器两都同用开机5秒会发生短路现象,可调电源的18.5V会被拉成12V。经细查,发现电池放电电路有问题放电管D,S极对地,原来D极接的一精密电阻对地,把精密电阻挑开,再测就没有短路的现象了。我断定是前极短路,用1.5V的电压烧,电压拉成了0.02V,摸了半天却没发现有反常的原件。量到充放电管理芯片,发现有一电容短路,怀疑充放芯片,拔掉试之,小电容还是短。细查小电容的通向,随着一条线却找不到踪影。没办法了,会不会板程出了问题,各位帮忙给想个办法

网友:
还是哪个电容短路引起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分析了,精密电阻对地是原厂家就是那么设计的,对于上述问题,怕是充放电管理芯片有问题或是放电电路中的原器件有有问题

网友:
呵呵   没遇到过

网友:
先找找电路图吧!神舟的机器用这种芯片的好多啊!充电管理芯片好像使用的是tl494还是tl594我也忘记了!

网友:
哦,我看了,是TL594.

网友:
tl494和tl594可以代换吗

网友:
这个不清楚啊!老兄!您急切想知道这个问题么?可以找一下pdf。

网友:
或者咱们一起研究一下。qq469955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