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1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09-04-08):
在BIOS和DOS下没问题!一进系统就掉电!哪位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CPU散热不良,散热硅胶干了,我的P10也有这问题.或是其他芯片散热不良.

网友:
CPU散热不良 电源问题  内存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看看啊

网友:
显卡你排除了没?
我原来碰到过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对,检查一下你的CPU散热状况,

网友:
基本上可以肯定是显卡问题,我修过一个

网友:
进系统的时候 对U 的电压要求很高的,建议加焊U的供电芯片,不行的话换以个试试,用手感觉一下有没什么地方发热特别严重的 ,没的话就是U 或别的地方供电问题

网友:
显卡和CPU都排除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楼上说的这些都有可能,一个一个挨着试一下吧

网友:
插了一下电源板现在不亮了!跑00!哪位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电流多少?

网友:
现在的电流在0.9A多!

网友:
那估计是CPU座子的问题了

网友:
看你说的座子多,不过479的好象不爱坏啊.在1去好好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