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9-04-08):
不管是前置面版或后置的USB接口处,凡是一插USB接口的设备(还没有插到进去,只是先碰到边缘的外壳部分),电脑就重启?

这是什么的原因啊?怎样能够解决呢?

网友:
静电 ?
没见过。

网友:
不会是静电,楼主试试碰其他地方会不会重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BIOS设置,,,,插进去的时候看电压跳变没有~!,,,多试试吧~!

网友: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呀?USB不是他管的吗?

网友:
真奇怪,等待最后结果!

网友:
不是,能否问一下你的电脑用多长时间了呢

网友:
如果用的时间很长了,那你换换电源试试呀,很可能是电源漏电了,如果电源没问题,那重新装一下系统看看,如果还不行,那换的U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