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线圈的代换

楼主(2009-04-08):
我有一台联想LXH-GJ17L3液晶显示器,老是烧 C5706,怀疑是80LL15T-7-DN 536高压线圈的问题,但是手头上只有 80LL15T-7-DN 450 。请问能不能代用?

网友:
不可以,太小了

网友:
536V   450V 不能代换的

网友:
呵呵!完全可以代换的,536和450的区别只在于生产日期不同而已。

网友:
呵呵!还有5706周边一个涤纶电容虚焊或是失效也会导致屡烧C5706的,楼主可以查查看啊

网友:
可以换,但是这个机器烧C5706一般都是升压变压器脱焊造成的,补焊变压器,旁边的4个电阻,2个电容就不会再烧了。仔细看看,脱焊痕迹很明显的

网友(2009-08-05):
请问最后是如何处理的,本人现在的问题一样。

网友:
脚位一样,样子差不多就行!

网友:
我觉得 大体线圈匝数 相同就可以 这样逆变的电压也一样~~从来达到高压平衡

网友:
不过 维修这东西也没绝对的说发 很多现象理论都就是不了 就想好多迷信科学是无法诠释得!!!!!!!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了没有,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升压变压器脱焊造成 先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