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 供电部分电感烫手

楼主(2009-04-08):
联想旭日150 供电部分电感烫手
机器能正常工作 插上电源瞬间就烫手 冒烟
插过缺相 没发现异常 求助高手

网友:
加焊供电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PL5啊,打打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没有短路。机器可以运行就是烫手冒烟 烫手是中间的磁芯烫

网友:
烫手冒烟,还能正常使用???、
证明烧的不是关键部分

网友:
换个电感试

网友:
支持2楼,通病

网友:
通病多多的笔记本也有不是通病的毛病啊!!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地方,楼主好好检测一下,别总加电,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
无条件的顶!~~~~

夜雨十三天 -30 -4 骗分帖

网友:
换个电感试一下,

网友:
可以是电感NG了,量是量不到的.

网友:
换个电感,不行加3。3上去烧看下有没有发烫的东西

网友:
爱死你了,这么好的帖子要顶的

网友:
努力了好久还是放弃了。实在是难弄。

网友:
这里好像是3V还是5V的电感?
感觉有点晕! 电感好像不是原始的!
把电感换掉,打一下波形!怀疑1631/1902之类的芯片的有问题 或MOS不良造成的杂波过多引起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