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触摸晶振来电怎样维修

楼主(2009-04-09):
我晶振也换了,还是一样,跳线也正确。哪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
和晶振相连的两个电容换过了吗?

网友:
还有晶振相连的电阻换了么?不行就直接换晶振试试。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也有一块也是一样的故障,如果楼主解决了的话,加我QQ:453250025
分享一下成果,谢谢

网友:
点那个电阻能量
换那个电阻

网友:
昨天刚修一台,换了好几个晶振才好的,我遇到这种问题就是多换,还有IO,谐振电容多换几次就不会的,

网友:
有些是南桥不行

网友:
测试点有两个
一个是晶振电压有没有
二是两脚有没有波形
确认都有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看看有没 漏电

网友:
应该是32.768这个实时时钟晶振,正常的情况应该有0.4-1.0V的电压,像你这种情况用手指触摸一下才能开机,说明这个晶振没起振,或频率不对,最直观的是用示波器测波形和频率看正不正确,一般换晶振和谐振电容都能排除故障。谐振电容要与原来的颜色相同!这样的情况很常见的!

网友(2009-05-20):
一些主板换晶振不会好,有些是南桥问题

网友:
不一定的,有的是南桥坏。我也遇到过是865的主板,同样的故障现象。换过几次晶振和电容都没好最后哄一下南桥就可以点亮了。第二天又不开机了,再哄就完蛋了。。。。。。呵呵断定是南桥毛病了就是哄技不高

网友:
呵呵断定是南桥坏了就是哄技不高

网友:
清洗下南桥看看不成加悍桥!

网友:
先换晶振和谐振电容再说~~~~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受潮
  金振。中间加个106的电阻看看

网友:
今天遇到一块华硕845GL主板 不开机 偶尔能开机 或者须碰触32.768晶体才能开机  换过晶振和周边的电容均不见效 加焊南桥无效
垂头丧气之际  突然闪现灵感 何不自己做一个晶体振荡器直接输给南桥 于是参考另一个板子 这个板子的晶体振荡器是独立的 由74hc14产生输送给南桥 用示波器对比了一下 由74hc14产生的频率波形幅度大而稳定 相比之下ICH的波形就薄弱多了 马上行动 晶振电路很简单 一片74hc14 一个105-106的电阻和两个耦合小电容  可以直接搭焊 参考图 输出到南桥原来的晶体输入端 ok 用示波器测晶体波形平滑而且幅度稳定
pw-on 开机 关机 一切非常顺利 试了十几次 百发百中

网友:
晶振与谐振电容

网友:
先排掉连晶振的两个电容 看行不 换下晶振咯   不行的 话加焊下南桥吧  还不行就有可能南桥挂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修过换了晶振和电容还是不行,就是南桥老化了

网友:
你要是有示波器看有没起震,还可以拿个好板用两条线把两个晶振的脚连起来,把坏的板电池取下来,看可以不,可以判淡是不是南桥里的整个晶震电路好不,前提是工作条件正唱

网友:
南桥焊一下
还有IO换一下

网友:
都是正解,这样问题就是换,谐振电容,晶振,在不行就是南桥!

网友:
晶振与谐振电容要一起换的,电容要求很高的,

网友:
先换晶振和谐振电容 不行加热南桥或者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