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D没有电压

楼主(2009-04-09):
我已经把电源芯片换了不得行             哪位大哥帮帮忙?          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具体是那没有电啊

网友:
是不是没有CPU供电呀?

网友:
还是北桥或是南桥,具体一点拉...........

网友:
不说问题怎么判断,不是IC问题看场管,供电没有问题,检查时复位,时钟

网友:
你的板子确定CPU供电电路问题啊,有时表笔没接地也会测不出电压.我说的鼠标键盘的地那种,换个地方.

网友:
搞清楚电路图。跑跑电路。

网友:
希望楼主的问题说清楚!!!!!是只是CPU主供电没有电压还是板子根本没有加电?如果是前者的话首先应该看看场管,后的话,应该用万用表看看各主拱电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对地短路使ATX电源保护!!!!!

网友:
不具体啊 !
不知道你说的 没电压是什么样的 情况
是电源没输出还是什么啊 !!
说具体点

网友:
你把那里没电说清楚,我们好帮你啊!

网友(2009-05-20):
cpu没有电压,是我没有说清楚,各位不好意思哟

网友:
什么电源芯片,要说清楚点

网友:
老兄要帮忙也要把话说清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