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通用,请老大解释

楼主(2009-04-09):
一块华硕M2N的主板加4800的U,加华硕8400的显卡,加内存,上电跑代码85.84.显示器上黑屏,灯一闪一闪,奇了,明明人家修好了怎么不亮,内存没有插好,再来一次,连续四次,
都不亮.主板的有原因,可是代码85应是正常的,换一个昂达68A的主板,还是不亮,这可奇了,这可是我用的主板,拨下显卡,用集成显卡,点亮了,再上显卡,又不亮,换七彩虹8400的,还是不亮.这是怎么了,难道是显示器突然坏了,换一个液晶的显示器吧,居然点亮了.
看来老的CRT的不照了,(我用的是UIS 19寸CRT的显示器),请电大解释一下,这个显示器的接口还有不一样的,不能通用吗??

网友:
分辨率,刷新率超出范围了。改到640*480 60Hz 开要试试。。

网友:
楼上,没有硬盘,点不亮,怎么会和分辨率有关.

网友:
确实有挑显示器的情况,我还碰见过9550显卡和某个纯平显示器蓝屏的情况

网友:
UIS 19寸CRT的显示器。  这个显示器的 12 15 脚应该不是空脚。 你的这个板子的VGA接头,12 15脚应该是空脚。 这个是I2C总线,我猜是显示器检测不到这个总线,所以没有工作。

网友:
我维修显示器和主板  绝对没有显示器挑机子的  否则显示器或主机有毛病主要
1:VGA接头  和显卡节触不良  2:有些显示器一插一台一直开着的主机要重启一下主机  3超出频率范围
4:屏保了(前提显示器  主机  是好的)

网友(2009-10-22):
真的还没遇到会挑显示器的;;

网友:
前断时间修过一块这样的板,同意5楼关点。加分配器点不亮,不加就点亮了。
可能是显示器显卡I2C总线和板的不兼容。
把主板的I2C角查一下。

网友(2009-12-22):
显卡会读取显示器的信息的,不能识别的型号和模式,无法显示,

网友:
GF8系列的显卡有些需要显示器有完整的IIC总线功能才输出信号的,用过KVM切换器的人都知道

网友:
显卡换过证明显卡没毛病,可以找一下VGA 供电== 应该就是板子的问题或者分辨率不支持 也会出现这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