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

楼主(2009-04-09):
提高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不光是换功率管这么简单吧,是不是连前端变压器也需要一起更换呢,对开关频率不知道需不需要同时进行调节?

网友:
能达到标称输出功率,就没有必要也不太可能提高输出功率。没有哪个厂家会把设计瓶颈放在功率管上,换功率管就能上个档次,这么便宜的事厂家岂能白白放弃。

由于故障原因引起的功率下降,要具体分析,找出故障元件。一般靠换更大功率管的方法是不行的,除非功率管本身有问题。开关频率一般60KHz 左右,不能随意调节。

偷工减料的产品,要提高输出功率,有兴趣又有能力的话,自己摸索着试试,对变压器、电感、电容和整流管多加留意。

网友:
正如楼上说的,要想提高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开关管、开关变压器、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滤波电感都要换的,甚至连开关管的驱动电路都要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