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几只50V10000UF的电容不知道能不能用在12V输出上?

楼主(2009-04-09):
我手里面有几个拆机的50V10000UF的电容不知道能不能装在12V输出上面?如果装了是不是12V升的很高?

网友:
1、电容的容量和输出电压无关
2、电容过大要考虑通电时对整流管的冲击
3、滤波电容的容量是按照频率、峰值电压和电流计算的,10000没有用。

网友:
不适宜在电脑供电系统中使用, 用在音响上就很好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