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FX5200开始不花5分钟以后花屏

楼主(2009-04-09):
图片:

杂牌FX5200开始不花5分钟以后花屏,而且发热量大,冷却时开机用MATS测试都正常,花屏时测试结果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49041593
FBA[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Read    Error Count: 2884788
Write   Error Count: 46156805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76af334 00000000 00500000 00500000 00500000 00500000 WRITE A 0 0 3 1b57 067 1
076af320 0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WRITE A 0 0 3 1b57 064 0
076af310 00000000 00020000 00020000 00020000 00020000 ````````````````````````

期待高手帮助,欢迎高手踊跃发言。

网友:
不知道猜得对不对。从下往上数第二个显存芯片。或加焊GPU。你的显存是8bit 的,是吧。。请高手指点。。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进来帮助?发热量大是不是GPU空焊导致的,还有花屏时测试错误是不是也是由于发热空焊才出错的(冷却时用MATS测试正常)。
还有我判断也是由下向上数第二个显存芯片,问题是不是出在这个显存芯片上?

网友:
先从简单的入手  显存  再到gpu

网友:
64位128M的吧,单颗16位128M的。先解决发热量大的问题。换风扇或用台扇吹看看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