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SPD供电问题?

楼主(2009-04-09):
请教下各位,内存SPD供电是谁控制的呀
在主板上有什么作用呀?

网友:
谁供的电跑线就知道拉,至于SPD他是起电源保护作用的.....

网友:
那SPD是1.85V吗?

网友:
你们两个都是神!
说的都不着边际!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片板,775的,烦死了
SPD和内存供电短在一起了,把一些大大小小的MOS管都拆了还是一样
会是内存槽的问题吗?可是又看不出来

网友:
别TNND的扯淡了!
VDDSPD是给内存条上SPD芯片供电点!
SPD的作用类似主板的BIOS,里面存储着内存的相关信息!
需要通过SM总线来读取SPD里的信息从而判断内存的大小,频率,时序等
VDDSPD的供电一般为3.3V 一般直接来自ATX3.3V 也遇到过其他设计!例如使用5V转换的!
同时在少数板子上VDDSPD=2.5V,也就是使用的内存VDD直接供给的!
一般是NIVIDA的板子,在775的板子上没注意过!

二楼的高手貌似是搞通讯的?
SPD浪涌保护?防雷的?我可真的是被雷到了!

网友:
百科 自己看一下SPD的简单介绍!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64.htm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