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偏高,开机47度

楼主(2009-04-09):
P4 2.53,845主板,开机bios中检测cpu温度47度,而主板温度只22度。手摸散热片一点也不热。运行SUPER PI,cpu温度很快升到58度,但还稳定。这个散热片是个杂牌,九州风源,淘宝上买的。与原装intel散热片比较,发现该散热片底部薄的多,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热量传递不上来。

网友:
建议换个大功率的风扇,如果运行稳定不换也没事

网友:
先测一下主板风扇电压有没有问题,再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风扇电压应该没问题,风扇转速很高,340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