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按开机键没反应

楼主(2009-04-09):
开机条上3.3正常 没有发现短路
换过1632
I/O 网卡都没有动过
想让朋友给点思路在下手,
谢谢

网友:
待机多少?如果待机正常的话再从客户那里了解下问下他在使用的过程中有没有上网异常的情况,如果没有的话就考虑下IO,如果有的话就要考虑网卡。。

网友:
加焊IO试试   不行在换了试下

网友:
朋友们  I/O BIOS  1632  都换过了 还是不开机呀
但我发现个问题 我用示波器打BIOS 波形  发现好的主板在待机下波形是动的
坏的这个波形不动
不知道为什么了???
真是奇怪???
在给点思路吧????
谢谢了

网友:
直接杀南桥,保证有效果

网友:
说不定只补焊一下主板上的开关板接口就好了

网友:
按开机 一点反应也没有 但偶然用示波器能在3.3V 电感上抓到信号,
一会补一下接口
在不行换个南桥
有结果了回你们

网友:
换了南桥了,可以开机了,可是开机电流到0.15V  测 只有3.3 没有5V   换1632 有3.3 5V 都出来了
但是电流到0.2几V 还是上不去  在测 没有2.5V  以后电路都没有电压  在换SC1486   在开机供电OK
但现在又有问题了,供电好了 诊断卡不跑码   我准备在换北桥了
以前我碰到过一个板 开机三个灯同时亮 (不是闪)  几秒后掉电
我就是换了北桥OK 的,
一会在换一个看看
朋友碰没碰到 三个灯同时亮 不是闪
几秒后掉电 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真的不想说什么,别人叫你换你就换了 想下为什么啊
不跑代码是为什么

网友:
我也有这用情况的D600一台,还请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修好了,SC1486 二个一起换,就OK了
开机不稳定  又加焊了一下网卡 OK
谢谢朋友们了,
这个D600
费了我太多的心机了
太难修了

网友:
在待机正常的情况下,d600通病,加焊主板上开关板接口就好了,还有考虑充电电路

网友:
加焊主板上开关板接口~~!容易冷焊~~!

网友:
晶振没波形说明南桥没工作,基本上可以断定南桥有问题,楼主还是很有维修思路,我就是没有示波器啊,买一个要20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