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P电容请教

楼主(2009-04-09):
拆一电源,有一MKP电容. 上面标着:0.1uF  -40/85/21280v~
将其拆下后,实际测量值为:0。27~0。28uF之间。
想问一下,这个电容正常吗?
是否需要更换

网友:
懂行的,麻烦告诉一声,这个电容是否还能用?

网友:
是正常的!!!!!!!!!1

网友:
大点没事,别小了。毕竟高频的分量小。

网友:
可能你的表有点误差吧!用指针式万表测测,看看有没有漏电!

网友:
要换的话  就换个打点的  小了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