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ic的pg信号

楼主(2009-04-09):
书上说主电源ic的工作条件是供电,pg5v,vid信号。是不是所有的主电源管理芯片都需要pg5v才能工作,我怎么测试有些板子怎么也跑不通pg到电源ic的线路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主板的vid信号在哪里测试呢,一般是多少v为正常,我太菜了,希望大家见谅
如果我说错了,一般如何测量主电源ic的工作条件,谢谢。

网友:
ATX_PG一般不会直接连到CPU电源管理芯片
VID信号可以在CPUI电源管理芯片的引脚上测量。至于是那些引脚,要看具体是什么芯片

LZ,最好刀新手区潜水看看帖吧,增加一些基础知识

网友:
好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