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的AOC

楼主(2009-04-09):
我手头有一个AOC。。。屏在两个夫妻打架的时候摔了一下。。。表面全部完好。
出现了“开机正常,只能亮3秒,电源指示灯就变成了黄色,上面就不显示了。把电源指示灯关了,再开一下,又能亮3秒,就又不显示任何画面了。”
一开,正常。。只能持续3秒。

网友:
灯管摔断了吧

网友:
查高压板和灯管.很有可能是灯管断了.

网友:
断了还能亮吗?还能显示正常吗?那3秒可是正常显示电脑上的东西的、

网友:
先用正常高压板代换原机高压板试机。看情况儿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是能亮,就和灯管等没问题,进入保护了

网友:
又不是一根灯管吧。估计 平衡保护 吧

网友:
应该是灯管摔断 平衡保护了 。拆开挨个看看是哪根坏了

网友:
不像是灯管的问题,开机3秒后黄灯!如果是灯管的话灯一直是绿色的啊,还是重点看看主板有没有裂的地方,特别是螺丝柱的附近!

网友:
不要觉得亮了3秒就那么肯定与灯管无关系!那里面有四根灯管吧,说断了有可能断1根或者两根,很简单测试下就知道了,单独测试灯管也可以,外接灯管测试你电路板也可以!!动动脑子

网友:
用代替法,先用通用板代替,看看是否正常,如果还是原故障就是灯管的问题了,故障排除就是高压的问题了!

网友:
呵呵!这是一种典型的高压输出保护的现象,问题一般会在背光板和灯管之间,有可能是背光板和灯管的连接线松脱,但绝对不排除灯管摔坏的可能,只要任意一根灯管摔坏或是焊点松脱都会保护,闪一下就灭了,楼主可以打开看看啊,如果背光板没问题,连接线也没松脱,那十有八九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不过这种情况灯管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灯管要是坏了,指示灯应该一直是绿的,不可能变成黄灯呀!还是驱动板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网友:
估计是摔得虚焊了!

网友:
我实在没有办法。发到西安。。发到西安后。,。人家说我的屏烂了,,我的屏可是好的哦,发的时候。。
现在我还得给人家陪个液晶。。
受不了

网友:
灯管断了,想看屏烂不烂就用单灯高压板点灯管看看

网友:
我实在没有办法。发到西安。。发到西安后。,。人家说我的屏烂了,,我的屏可是好的哦,发的时候。。
现在我还得给人家陪个液晶。。
受不了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不用通用板先试一下,可以知道是屏还是板呢

网友:
屏驱坏了。

网友:
灯管摔断 平衡保护

网友:
苦命的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有道理!你先把灯管换换吧!不动手怎么知道???

网友:
灯管摔断了,换灯管
以后让他们摔点盘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