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117怎么转换的3.3v电阻吗?

楼主(2009-04-09):
请问1117怎么转换的5v到3.3v,2个串联的电阻吗?可是电阻的增大和减少都不会影响电压啊

网友:
你看看电路,在电阻串联中间还有个分压电容,它的值直接会影响到输出电压的大小,其实这个电容简单构成一个恒流源。该输出的计算方式:Vout=(1+R2/R1)+IadjR2

网友:
麻烦您把图传下,我搜了半天没搜到,还有 iadjr2是什么?

网友:
1117线性稳压器,第一脚为接地调整脚!!第二脚为输出脚!!第三脚为输入脚!!!当然也有一些1117输出电压是不可调的!!!!我想对于一般的维修知道这些和代换原则就好了,不用深究其工作原理!!!!!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不对大家用砖拍!!!!!

网友:
你看看电路,在电阻串联中间还有个分压电容,它的值直接会影响到输出电压的大小,其实这个电容简单构成一个恒流源。该输出的计算方式:Vout=(1+R2/R1)+IadjR2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容可以用来分压的吗?

网友:
电阻就分了压了,物理没学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