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w电源求救

楼主(2009-04-09):
次级的电容坏了换过,13009两个一起换的,电源还是没有反映,
查TL494  12脚只有7.5V断开后会升到8.2V请问如何修,重点查哪里。

经过细心地检查发现激励电路的两个in4148击穿换过
现在是能启动  但是各个电压都低
12V=9V  5V=3.2V  3.3V=2.6V
494的 供电启动时能升到8.9V左右

今天继续修  又发现3.3伏对地店主坏了换过后电源保护
就是风扇转一下就停  还是有吱吱的响声好像是开关管快速的动作

下午实验断开保护  插上电源电源直接启动各个电压正常

今天把339  2脚连接494  4脚的电阻去掉   全部正常不知可否有影响

网友:
12j脚电压明显不够

网友:
看5V。出来有一个隐压二极管。是否击穿了?

网友:
哪里的5V是不是绿线
绿线的电压正常是5V

网友:
这种情况楼主应该查查辅助电源部分,同时要看看辅助电源给494供电的部分有没有对地短路,推动三极管E-C有没有短路等等。

网友:
待机电源不正常。。。。

网友:
经过细心地检查发现激励电路的两个in4148击穿换过
现在是能启动  但是各个电压都低
12V=9V  5V=3.2V  3.3V=2.6V
494的 供电启动时能升到8.9V左右
接下来没有头绪
今天很累,休息一下,清醒一下头脑

网友:
下午断开保护  插上电源电源直接启动各个电压正常

网友:
如果紫色的5V正常的话,把494供电电路的整流二极管或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今天把339  2脚连接494  4脚的电阻去掉   全部正常不知可否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