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项问题

楼主(2009-04-09):
我看资料说单个场效应管能提供大约25a的电流,而cup需要45a的话,就需要将多个供电电路并联起来,也就是说需要二项供电,(4个场管+2个电感组成2项),我的问题是能不能用3个场管+1个电感来满足cup的需要(一个上管、2个下管)

网友:
个人感觉是不行的!!!!!加一个下管作用不大!!!!!你板子上有空位吗?如果没有那说什么都是空谈!!!!

网友(2009-06-02):
多相供电  , 有相位差 ,可以减少电压波动 .  并不单是一个大电流的场管就可解决的.

网友:
测有没有5V+12VCPU供电

网友:
单个25A的设计,主要是考虑电感和频率设计的要求的.
一般一个电感能容许的也就是30A以下,太大的话就要加散热了.
MOS管问题不大只要你G端的驱动够大.而且做成两路的话
每一路的频率可以设的低一点.

网友:
看不懂   我会慢慢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