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开到机,拨掉电源后就开不了

楼主(2009-04-09):
我今天遇到一个PHILIPS 150S6的显示器,第一次开机是可以的,但拨掉电源后就不行了,要等几分钟后再接上电源开机,又可以开了.查不出是什么原因,高压版已更换,大电容已更换.问题依旧,请问一下这是那里出了问题呢?
掉电

网友:
电源 启动了吗 查查看诶 断开负载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网友:
换开关变压器次级两组电压之间的10V稳压二极管,型号好像是1N5743B